[STM32F1] STM32F103 的PA8为PWM输出,PB13为电平输出,如何实现呢?

楼主(2017-05-10):
STM32F103 的PA8为PWM输出,PB13为电平输出,如何实现呢?

网友A(2018-03-15):
上桥臂PWM输出,下桥臂常闭。你要是做电机的话这个就会好理解了。
用库函数不是有个TIM_CCxN配置的函数。给TIM_CCx配置一个CCR的值。把互补通道这个关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