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开发板给外部芯片烧录程序提示烧录不了

楼主(2017-05-10):
开发板的外部烧录部分原理图如下

网友A:
是10pin的SWD接口? 烧录工具是MiniProg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0pin的SWD接口? 烧录工具是MiniProg3?

不是,我看这块写着PSoC 4 / External PSoC Program/Debug Header,就将SWDIO、SWDCLK、XRES还有电源、地拉出来想试一下给另一块PSOC4200系列的芯片烧下程序,结果不能烧,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