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外接SDRAM研究

楼主(2017-05-10):
2个bank存储空间,一个bank空间大小为0XFFFFFFF,为27位地址,包括13位行地址和11位列地址(还包括2位0地址,依据8bit、16bit还是32bit的SDRAM确定位置,和2位SDRAM内部bank的选择地址),28位地址就是bank0和1的选择位,是MCU内部地址确定后才选择在哪个bank使用SDRAM。这些和外部SDRAM没关系。
比如选8bit的内存,2个bank共64MBytes空间,选择地址在0XC000 0000-0XCFFF FFFF空间就使用bank0的SDRAM的32MBytes的空间(256Mbit),选择地址在0XD000 0000-0XDFFF FFFF空间就使用bank1的SDRAM的32MBytes空间(256Mbit)。
同理,16bit的SDRAM由于是每个寻址为为16bit,所以比8bit的SDRAM大一倍空间,最大128MBytes;32bitSDRAM可使用256MBytes;

bank选择位其实是地址线的28位,前27位是行地址和列地址位,按这样理解是可以1个芯片的。
因为有2套片选信号,是不是可以驱动2片SDRAM,可以分时操作2片64Mbytes(按8bit)空间?

网友A:
既然是两条片选信号, 那自然可以最多选4片之一
行列地址总共24条, 可以寻址达 16M 的空间. 如果这 16M 是 4 字节的, 那么才可以是 64MB.

所以 分时操作2片64Mbytes(按8bit)空间?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两条片选信号, 那自然可以最多选4片之一
行列地址总共24条, 可以寻址达 16M 的空间. 如果这 16M 是 4 ...

24条地址线,SDRAM还有内部4个bank,所以寻址空间是4*2^24个(8bit、16bit、32bit)

网友B:
这种外部的存储一般是串口的还是并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外部的存储一般是串口的还是并口的

并口的,如果使用144pin的U,数据口可选择8位或者16位,如果选择176及以上的U,可选择8、16、32位并口

楼主:
根据这几天查找资料,2片8bit内存并联是可以组成16bit内存的,同理2片16bit内存并联可以组成32bit内存,注意的问题是低位和高位数据分别在一个芯片内。

网友C(2017-08-29):
引用 楼主:
根据这几天查找资料,2片8bit内存并联是可以组成16bit内存的,同理2片16bit内存并联可以组成32bit内存,注 ...

2片16bit内存并联可以组成32bit内存,注意的问题是低位和高位数据分别在一个芯片内,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DATA0~DATA15到一个芯片里,剩下的16位数据到另一个芯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