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敢问,到底STM32F103内部Flash读写次数,手册哪里有明确?

楼主(2017-05-10):
如题~~~~~~坐等

网友A:
准确的说应该是擦除次数,写未见得一定要擦,没写过就不用擦,10W次左右,不要等写坏了才好

网友B:
100W次没有问题

网友B:
现在的flash都是百万次擦写,烧坏之前肯定够。

网友C:
一般都是10W次的

网友D:
手册保证10k次

网友E:
也许;你这一辈子(手动)擦不坏一个芯片。。。

网友E:
号称 100次的maxii;也没见人写坏过 。。

网友F:
同意,除非你用flash模拟eeprom,不然不见得会坏掉的。

网友G:
我写坏过、、、
专门做擦写测试

网友H(2017-08-02):
引用 网友F:
同意,除非你用flash模拟eeprom,不然不见得会坏掉的。

很多时候是需要Flash模拟EEPROM用的,我现在就用到了这个,定时存储参数值,不知道超次数限制了会怎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写坏过、、、
专门做擦写测试

写坏了是中什么状态呢?

网友I:
掉电的时候保存一次就好了 不用一直擦写吧

网友J:
假装自己是EEPROM的时候,多个Flash块循环使用,寿命倍增! 供电电路处理一下,掉电保护时同步缓冲区数据到FLASH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