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IS3DH和LIS3DSH区别?

楼主(2017-05-10):
@香主:LIS3DH和LIS3DSH驱动都是一致的,但是DSH就是I2C不通,3DH正常,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3-02-20):
如果驱动一致,一个通一个不通,看看硬件是否OK吧

网友B:
有时候可能是I2C的地址不一样,导致的不好用呢

网友C:
这个你检查一下程序的IIC的地址,地址设置成一样就好了

网友D:
这两个芯片完全不一样,虽然他们能达到相同的目的,但是他们的操作方式完全不同,包括寄存器的配置,芯片内部的结构等等

网友E:
你仿真一下看看呗,通过JLINK调试一下

网友F:
按理来说,驱动一样应该不能不通啊

网友G:
话说你的DSH硬件是否是好的啊?

网友H:
直接调试一下,比较直观的

网友I:
一般就是I2C的地址不一样,不然程序驱动一样咋能不通呢

网友J:
它俩还是差点什么的吧,不然名字咋还不一样呢

网友K: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对比一下驱动,先保证DSH硬件是好的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