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RF24L01+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7-05-10):
芯片接收端一直接收不到数据
程序发送端是直接用开发板的例程的
接收端一开始是自己写的 不能用后来直接移植别人的
还是接收不到数据 IQR电平一直为高

有没有人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检查下频点、速率、ID配置是否与发射端一致

网友B:
IQR电平一直为高,是不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C:
我的能进入发送中断,但是进入不了接收中断,真奇怪

网友D:
是不是时序问题?

网友E:
没有配置好,这个芯片经常配置不好没法用的。

网友E:
不过好多的USB鼠标键盘就是用的这个芯片做的通信。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G(2020-09-17):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H:
这个芯片经常配置不好没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