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使用delay函数延时

楼主(2017-05-10):
dsp2812 使用delay()函数延时,如何计算延时时间?程序如下,系统时钟设置为150MHz.跪求各位大神
void delay(void)
{
   int k,j;
   for(k=0;k<1000;k++)
   {
        for(j=0;j<5000;j++){}

   } //延时
}

网友A:
2812有没有定义这个函数DELAY_US();

网友B:
你这样的延时涉及到底层汇编,还有流水线工作原理,估算起来麻烦,也不便于移植。

网友C:
这种延进不准确的。要看编译后的汇编情况

网友D:
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一程序在没有优化时,工作正常,而优化了以后就不正常工作了。费了好多的事,最后找到是延时函数的问题:在没优化时,它延时比较长,而优化了以后,延却短了(根据优化级别延时有别)

网友E:
要准确延时,还需要定时器参与,或者在某一优化级别下,看看汇编代码来计算它延时时间。

网友F:
这个你最好通过运行看看跑了多少个机器周期   然后计算出时间

网友:
拿个示波器实际测量

网友G:
这个延时不是很好的

网友H:
你配置的时钟是多少

网友H:
根据时钟和执行周期,计算for循环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