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中电容的封装对电源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7-05-10):
做一个开关电源,里面有个10uF的滤波电容,有0603,0805,1210的封装,除了大小不一样,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是功率的区别,那么这个功率功率是指的那里的功率?滤波电容的功率该如何确定呢

网友A:
不同封装但容量相同的电容器,其耐压、结构、材质都可能不一样。
封装不同的电阻,其耗散功率不同

网友B:
对电容器来说,并没有“功率不同”这一说。电容器只有可以承受的损耗功率这个参数,但通常不会标注,而是给出损耗角,自己根据交流电流和频率计算。

网友C:
那同样大小的电容,封装不同,损耗角会不同吗

网友D:
电容可没有什么“功率”一说,技术上讲,同容量下的电容封装大小主要跟耐压相关,有些还跟材料有关。但楼主提的封装都是陶瓷材料,虽有进一步类型细分诸如X7R、Y5V、C0G等等,但这里主要与耐压相关。当然,同容量、同耐压下也可以有不同大小的封装,这完全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

网友E:
封装越大,意味着容量和耐压可以做大,再就是材质的区别,X5R  X7R   NPO(材质和温度和稳定性有关)

网友F:
这个要选择合适性能的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