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工作一段时间就死机

楼主(2017-05-10):
stm32 刚开始正常工作,过了4个多个小时,复位脚电压莫名的逐渐变小直到0.5V(接了上拉电阻的)。单片机无**常工作重启电源复位脚还是为低电平。以为是焊接原因,补焊了,就正常了,但运行几个小时后复位脚又变为低电平。

网友A:
供电电源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有加复位电路,复位引脚上有没有电容,有的话,看看是不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C:
应该与电容有关系

网友D:
电压是逐渐掉下来的,还是突然的行为

网友E:
外设需要的电流过大吗

网友E:
电压不稳定,可以添加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F:
那要查复位原因了,电源电压突然过低;
看门够等都会引起

网友G:
很好查的,将复位的管脚直接和电源短接,判断是不是复位的问题

网友H:
补焊正常。。。  传说中的焊油问题?

网友I:
开发板吗?

网友J:
之前碰到过1分钟就死机的情况,电容漏电引起,更换复位处的电容,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