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AD12采样测量电压

楼主(2017-05-10):
用430的AD12通过P6.0口测量外部电压,为什么不同的供电方式测得的外部电压值不同?

网友A:
看看基准电压一样吗

网友B:
你的基准电压不用,你应该是AVCC和DVCC共用一个电源了

网友C:
最好模拟的电源和数字的分开,要不电源波动就会影响的

网友D:
参考电压是一样的,程序完全一样,就是将仿真器供电改成直接USB供电后测量的电压会减少0.1-0.2V
void ADC12int(void)
{
  ADC12CTL0&=~ENC;  //复位,开始对ADC12CTL0,ADC12CTL1设置
  ADC12CTL0=ADC12ON+MSC+SHT0_4;//打开转换内核,多次转换,采样定时确定
  ADC12CTL1=CONSEQ_2+SHP+CSTARTADD_4;//单通道多次转换,使用定时器触发采样
                                   //从第4个存储器开始
  ADC12MCTL4=INCH_0; //参考电压默认,通道0
  ADC12IE=0x0010;  //容许通道转换完成中断,存储器4中断容许,0001 0000
  ADC12CTL0|=ENC; //使能转换
}

网友E:
供电方式,就是参考电压不同。

网友E:
使用一个稳定的外部的参考电源,这样采集的数据可以实现。

网友F:
这个需要看下你的基准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G:
这是参考电压不同。

网友H:
供电电压一样吗?

网友I:
跟你使用的参考电压有关系。

网友J:
不同的供电方式有不同的效果。

网友K:
这个使用的哪个msp430芯片这么复杂

网友L:
电源电压不一样。

网友M:
楼主先理解一下ADC转换的原理。

网友N:
只是ADC数据不同,计算的电压一样。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你的基准电压不用,你应该是AVCC和DVCC共用一个电源了

应该是使用的电源电压不同。

网友G:
基准电压接入多大电压?

网友H:
一般都3.3V的电压

网友I:
Vref这个引脚电压是多大?

网友J:
你试试DCDC转为参考电压。

网友M:
不同的电源转换电压数值是一样的。

网友N:
得保证电压完全一致,计算数值才一样。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最好模拟的电源和数字的分开,要不电源波动就会影响的

数据不一样,应该是转换的电压有问题。

网友L:
ADC是基于电源供电进行转换的。

网友K:
建议使用3。3V的电源

网友H:
参考电压数值不一样,采样的数据就不一样。

网友H:
供电电压要保持一致就能够实现了。

网友P:
ad采集的结果的主要取决于参考电压的。

网友Q:
参考电压的要固定不变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