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下使用malloc.h内的函数编译不通过

楼主(2017-05-10):
在CCS下C语言使用malloc.h内的函数编译不通过,
代码:#include <malloc.h>
1.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malloc.h"
2. 若注销掉此行,则其内所有内存操作函数如malloc();等都不能使用了;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我使用的是CCS4

网友A:
在CCSv4下,你需要将malloc.h的位置指定正确,请参考如下
\Texas Instruments\ccsv4\simulation\bin\components\photon\gcc\include\malloc.h

网友B:
需要设定--heap_size和使用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stdlib.h>

网友C: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是ccs3.3,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另外,使用了malloc函数,应该还要用free函数吧,那这个free函数的头文件也应该包含吧

网友D:
不需要malloc.h 也可以用malloc函数 而ccs并没有malloc 我用V5没有找到该头函数

网友E:
这个找对头文件就行了

网友F:
这个不是在正常库里面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需要设定--heap_size和使用
#include
#include

这个跟heap_size有关系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是ccs3.3,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另外,使用了malloc函数,应该还要用free函数吧, ...

CCS3软件路径包括到里面了。

网友I:
头文件的能够打开吗?

网友I:
calloc这个函数能够调用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在CCSv4下,你需要将malloc.h的位置指定正确,请参考如下
\Texas Instruments\ccsv4\simulation\bin\compone ...

这个路径不是应该包括在默认环境里面吗

网友F:
malloc.h这个路径添加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需要设定--heap_size和使用
#include
#include

应该是头文件的路径没有添加进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是ccs3.3,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另外,使用了malloc函数,应该还要用free函数吧, ...

malloc()这个可以使用,但是不一定需要释放。

网友I:
lib库没有添加成功。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在CCSv4下,你需要将malloc.h的位置指定正确,请参考如下
\Texas Instruments\ccsv4\simulation\bin\compone ...

路径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重新安装一下软件。

网友K:
malloc函数是申请内存区间的

网友L:
这个函数不包含在C语言里面吗

网友L:
是不是在STDIO.h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