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示波器探头对13.56Mhz测量的影响

楼主(2017-05-11):
(无正文)

网友A:
探头是X1档还是X10档?X1档的话,一般数字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1MΩ并联15pF,比较常见的容差是15pF±2.5pF,X10档的话,探头上面有个可调电容是可以调的,所以没法确定。

楼主:
X10档,安捷伦7032B的原装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是X1档还是X10档?X1档的话,一般数字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1MΩ并联15pF,比较常见的容差是15pF±2.5pF, ...

X10档,安捷伦7032B的原装探头

网友B:
你还是先测量其他参数吧,比如天线的电容匹配。话说13.56M晶振的匹配电容,多少几个pF,影响不大。另外你用的哪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先测量其他参数吧,比如天线的电容匹配。话说13.56M晶振的匹配电容,多少几个pF,影响不大。另外你用 ...

这一个量产的产品,兼容各个地区的卡片,用1301 测试的是13.56Mhz天线发送接收的点,不是晶振上的电容

网友B(点评):
不好意思,理解错了。这个电容偏差了,一般是影响读卡距离。调整电容达到最佳状态,距离最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