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运算放大器有A类,AB类这种说法吗?

楼主(2017-05-11):
大家好。

有个蓝牙的音频模块,输出的是差分信号,我就用一个LM358将差分信号转为单端输出。(没有进行放大)

输出信号是lineout,只能接耳机。如果需要接大喇叭的话,还需要加功放。

我知道现在很多功放是D类的。

但是有人问我LM358是A类的,还是AB类的,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运算放大器是不是没有这种说法?

谢谢!

网友A:
没有,OP都是A类,但是有功放做成OP方式输入的,有AB类的。

网友B:
运算放大器理论上可以有A类和AB类之分,但实际上全部都是相当接近B类的AB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OP都是A类,但是有功放做成OP方式输入的,有AB类的。

谢谢回复!
有几个个疑问:
1.运放究竟是哪一类的应该看的输出级的结构对吗?
如果看运放的手册的话,从哪里能得出运放是A类的结论?或者说怎么得出运放是A类的结论?
是因为只要输入输出在允许的范围类,运放都是线性的,所以它是A类的?

2.“但是有功放做成OP方式输入的,有AB类的”
这句话没有怎么看懂。
我现在也在用D类的运放芯片,它的输入左右声道都是差分的,音源信号经过电容隔离之后就可以加到功放的输入端。
功放做成OP方式输入是什么意思,有AB类的又是什么意思?

3.刚刚百度了一下,看到一篇** http://www.docin.com/p-1202465328.html
一种微功耗轨到轨输出AB类运算放大器设计
这是什么意思?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算放大器理论上可以有A类和AB类之分,但实际上全部都是相当接近B类的AB类。 ...

我刚刚看了一下蓝牙芯片的手册(CSR8635),关于芯片的输出,“放大器的输出级是AB类”

它只说了放大器,没有指明是功率放大器还是运算放大器。

楼主:
如果运放的输出是推挽结构(上下各一个三极管),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三极管,就可以说运放是的输出是AB类的?(不可能是B类的,如果是B类的失真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看了一下蓝牙芯片的手册(CSR8635),关于芯片的输出,“放大器的输出级是AB类”

它只说了放大器, ...

典型功率放大器如LM1875或TDA2030A和典型小信号运放如LM358等,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功率放大器允许输出较大的电流,根据功率放大器实际需要修改了内部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看了一下蓝牙芯片的手册(CSR8635),关于芯片的输出,“放大器的输出级是AB类”

它只说了放大器, ...

从普通小信号运放或者功率放大器的datasheet中即可看出其末级是AB类工作。
两类芯片都有“静态电流”这个指标,拿“静态电流”和该芯片最大输出电流比较一下即可看出“静态电流”远比最大输出电流要小得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运放的输出是推挽结构(上下各一个三极管),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三极管,就可以说运放是的输出是AB类的? ...

给你个专业点的回答:
一看输出级结构,二看输出级偏置!缺一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专业点的回答:
一看输出级结构,二看输出级偏置!缺一不可!

这个方法比较直接,可是我看的lmv358没有给出输出级的结构。

运放的手册上很少能看到输出级结构。

楼主:
不知道我的问题,还是有些音响发烧友的问题。既然运放都可以用AB类输出,有些人还在刻意要求使用A类放大器做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普通小信号运放或者功率放大器的datasheet中即可看出其末级是AB类工作。
两类芯片都有“静态电流”这个 ...

哈哈,这个方法比较间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的问题,还是有些音响发烧友的问题。既然运放都可以用AB类输出,有些人还在刻意要求使用A类放大器 ...

所以,我现在做耳放或者功放都不用运算放大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方法比较间接。

不错,这是间接的方法。
不过,这个方法不必查阅datasheet内部结构以及参数,从芯片外部即可确定其工作状态。
事实上,若在播放音乐时测量功放消耗的电流,立刻可以观察到电源电流随声音大小不断变化,音量大时电流也大。
更有一些功率放大芯片,直接用电源电流驱动扩展功率管来输出更大功率。例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的问题,还是有些音响发烧友的问题。既然运放都可以用AB类输出,有些人还在刻意要求使用A类放大器 ...

不知道我的问题,还是有些音响发烧友的问题

显然不是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现在做耳放或者功放都不用运算放大器了,

哈哈,这是什么意思。

在音频小信号处理的时候,一般会用到运算放大器,例如NE5532

因为它运放的的输出是AB类的,所有你不用了,直接用三极管搭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这是什么意思。

在音频小信号处理的时候,一般会用到运算放大器,例如NE5532。

对啊,虽然总谐波失真会差一些,但是高次谐波小,总体来讲更加舒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比较直接,可是我看的lmv358没有给出输出级的结构。

运放的手册上很少能看到输出级结构。 ...

怎么可能?市场上允许销售的运放应该都有!
再说原理简图给你看下又不会泄密!

通过效率或功耗来区分A和AB!对运放来说,不具备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市场上允许销售的运放应该都有!
再说原理简图给你看下又不会泄密!

我运放用得比较少,所以结论下的有点武断。

现在的工作电压是3.3V,实际用的是SGM358.是SGMICRO公司,数据手册中没有原理框图。

手头上还有TI的LMV358和fairchild的LMV358的资料,都没有看到芯片本身的原理框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运放用得比较少,所以结论下的有点武断。

现在的工作电压是3.3V,实际用的是SGM358.是SGMICRO公司,数 ...

我刚才下载TI的LMV系列数据手册(包含358和324等),第16页就是原理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下载TI的LMV系列数据手册(包含358和324等),第16页就是原理简图!

你讲得对,TI lmv358 16页确实有原理图,是我看得不仔细。不好意思。
其它两个厂家的没有找到原理框图。

个人能力有限,看不出来这个输出级是AB类,能否帮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讲得对,TI lmv358 16页确实有原理图,是我看得不仔细。不好意思。
其它两个厂家的没有找到原理框图。

芯片内CLASS-AB偏置非常复杂,不像741那样简单单调,这个一般是商业机密,不会在手册上给出的!

网友E:
运放基本都是AB类接近B类的。
比如LM358,看其内部电路的输出级就知道了。静态电流大约0.5mA,而输出电流一般可以到20mA或以上,这个明显是AB类更接近B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的问题,还是有些音响发烧友的问题。既然运放都可以用AB类输出,有些人还在刻意要求使用A类放大器 ...

因为失真阿

网友:
应该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啊,虽然总谐波失真会差一些,但是高次谐波小,总体来讲更加舒服,

因为手上没有失真分析仪,所以从来没有测试过THD的值。

从查到的资料来看,THD测试,输入信号能改变的参数就是频率和幅度。例如在输入信号为20Hz,1kHz及20kHz的时候分别测量失真度,或者在频率固定的时候,改变信号的幅度分别测量失真度。
1.
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

2.你提到“总谐波失真会差一些,但是高次谐波小",是你测量的结果吗?
谐波失真测量的时候只是告诉我们失真度是多少,没有具体到高次谐波大小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手上没有失真分析仪,所以从来没有测试过THD的值。

从查到的资料来看,THD测试,输入信号能改变的参 ...

1、你关心哪个频率的THD就在那个频率下测量,如果是关心整个频段,可以用扫频的方式,

2、THD是总谐波失真度,它仅仅是1个数值,不能表示各个谐波成分的大小,要想知道各次谐波的大小,可以采集信号后用软件进行FFT分析,

3、由于听觉的遮罩效应,人对高次谐波相比低次谐波敏感得多,所以光看THD是不够的,还要看R&B,

网友G:
放大器的分类是根据偏置电压,通俗的说偏置电压在信号变化的中点就是A类,不给偏置电压就是B类,如果为了避免交越失真给一点偏置,就是AB类。这个电路图因为有Vbias,所以一定不是B类,而输出是对称双管,一定不是A类,因此可以说这个电路是AB类的。

网友H:
现在运放强调的是低功耗的运行,那里会设计成A类的呢?除非是一些RF放大的OP,有可能设计成A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