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C2530 检测外部触发问题

楼主(2017-05-11):
大家好!
         最近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用CC2530 外接一个干簧管,做一个门磁检测电路。电路如下。

         干簧管的原理是磁铁靠近时 闭合,远离时 断开, 干簧管接一个1M 的电阻到地,
         用P00 和P20 同时 接干簧管的信号输出点。

         IO 设置:
         P00 设置为三态输入模式,外部中断,上升沿触发。
         P20 设置为三态输入模式,外部中断 ,下降沿触发。
        (设置为三态是为了低功耗考虑)

         问题:
                  有时磁铁靠近时,P00 不能触发中断,(但实际上干簧管是OK的) 而P20 每次都可以捕抓到中断。

        奇怪现象:
                       我在用示波器的探头测试 干簧管的信号输出点,  发现P00 每次都可以捕抓到中断,但是探头离开时,就出现了P00 无法触发中断
                       PS: 不单是示波器, 我用手接触这个输出点, P00 也可触发中断。

         思考:
                 是不是 P00 设置为三态输入的导致的问题呢? 但是 如果不设置为3态,设置为上拉或者下拉,都会导致功耗很高。
                 而且设置上拉时,P20 无法触发中断。

        目前发现一种情况: 我在R11 1M电阻上并联一个1nf 的电容, P00 就可以检测到外部中断了,目前还在测试中~~~~~

         请各位大家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直接一个pin中断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个pin中断搞定

直接接一个,你只能设置一个边沿触发!!!那么也就只能知道 磁铁靠近 或者是磁铁离开 其中一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接一个,你只能设置一个边沿触发!!!那么也就只能知道 磁铁靠近 或者是磁铁离开 其中一种情况!! ...

io中断配合适当的程序,两个边沿都能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中断配合适当的程序,两个边沿都能触发的

怎么配合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配合法?

这个芯片应该是可以配置成双边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应该是可以配置成双边沿的

你确定?我用的是zstack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我用的是zstack  ,

看手册,好久以前用过这芯片,不是很确定,印象中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好久以前用过这芯片,不是很确定,印象中可以

不可以的吧!我看不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