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示波器上的EMI检测探头

楼主(2017-05-11):
1,找一根同轴电缆线,一端接示波器接头
2,另一端剥开,用芯绕2-3圈,直径1-2cm,
3,芯头接在外铠屏蔽层上
4,如图。
在开关,继电器动作时,可以用示波器观测到明显的信号。

网友A:
很好的主意,可以当简易信号探头使用!

网友B(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B(2021-03-06):
很棒帮哦,加油哟

网友C(2021-11-11):
继电器磁场很强,不知如果是板级的普通高速数字EMI能不能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