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zigbee模块成功使用在实际中例子

楼主(2017-05-11):
模块特点
1.
l        发射功率20dBm;接收灵敏度 -104dBm (BER=10-2)
l        开放频段,无需申请频点,载频频率2.4GHz。
l        高抗干扰能力和低误码率
l        基于QPSK 的调制方式,采用高效前向纠错信道编码技术,提高了数据抗突发干扰和随机干扰的能力。采用直序扩频技术,有效的抗同频窄带干扰。自带16 位CRC 校验,能有效检错。
l        空中传输速率高达250kbps。
l        传输距离远,空旷条件下,使用IPX天线800m,使用自带PCB天线时传输距离500m;
l        功耗低, 可方便控制到低功耗模式;
l        体积小、重量轻。
l        采用SOC,外围电路少,可靠性高,故障率低。
l        提供PCB 板天线, IPEX 天线连接座等多种天线连接方式。
l        适应2.4GHz IEEE 802.15.4 协议和ZigBee 应用,自动组网。

2.推广和使用 下午2点到400分,对2530高功率模块在深圳某小区进行测试,具体位置如下截图(为百度地图及测距):
本次测试了3个终点,距离分别是1.9公里、2.7公里和3.9公里:
1、在距离1.9公里时,信号强度为-60DB,发包200,测试10次,收包成功率100%,未有丢包及错包;
2、在距离2.7公里时,信号强度为-65DB,发包200,测试10次,收包成功率100%,未有丢包及错包;
3、在距离3.9公里时,信号强度为-70DB,发包200,测试10次,丢包率在0.2%以内,符合1%的丢包许可范筹。

楼主:
,希望有人可以看看,

网友A:
1.9km~3.9km距离的测试是用pcb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km~3.9km距离的测试是用pcb天线吗?

实际我先使用了CC2530用倒F型PCB天线时,可靠收发距离为200 m左右。但是我是一个“CC2530+CC2591”组成的路由器与协调器的可靠收发距离可以达到1 km左右,“CC2530+CC2591”组成的路由器与普通路由器如果布局合理的话,就可以让整个网络的通信距离达到20 km左右。

网友A:
一直有疑问,Zigbee协议栈是需要自己写还是TI公司做好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疑问,Zigbee协议栈是需要自己写还是TI公司做好了的?

ti做好了

网友C:
需要TI 物料找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疑问,Zigbee协议栈是需要自己写还是TI公司做好了的?

少很多ZIGBEE产品是用TI做的

网友D:
各位物联网大咖,需要用到硬件加密芯片,来防止拷贝的可以找我,QQ:937684930,MOB:13794473092

楼主:
买一送一,还是买一送二,(第三种是直接送,不包邮)}三种方式可以选择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一送一,还是买一送二,(第三种是直接送,不包邮)}三种方式可以选择

哦,这活动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买一送一,还是买一送二,(第三种是直接送,不包邮)}三种方式可以选择

这个好活动,有没有网址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活动,有没有网址啥的

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活动,有没有网址啥的

可以试一试淘宝搜索:旺宝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买一送一,还是买一送二,(第三种是直接送,不包邮)}三种方式可以选择

今晚我去看看您说的活动,这个东西感觉不贵

网友H:
2.推广和使用 下午2点到4点00分,对2530高功率模块在深圳某小区进行测试,具体位置如下截图(为百度地图及测距):

本次测试了3个终点,距离分别是1.9公里、2.7公里和3.9公里:

1、在距离1.9公里时,信号强度为-60DB,发包200,测试10次,收包成功率100%,未有丢包及错包;

2、在距离2.7公里时,信号强度为-65DB,发包200,测试10次,收包成功率100%,未有丢包及错包;

3、在距离3.9公里时,信号强度为-70DB,发包200,测试10次,丢包率在0.2%以内,符合1%的丢包许可范筹。

小区内,不太可能3,7公里。 海边也许可以。
1)能穿几层家庭墙体。
2)单包单跳通信时延多少?
3)最多  多少个点,通信时延控制在多少?
4)单包最长负载多少?
5) 是否支持加密? 加密负载多长,不加密负载多长。
6) 是否支持协调器替换。

加群:  594507478   无线 zigbee wifi   uwb 沟通。

网友I:
CC2530无线模块,专业生产各种无线模块,定制无线模块,Q18080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