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移相问题

楼主(2017-05-11):
如图,如何得到 V1 和V2这两路波形,或者怎么又V1生成V2波形?

网友A:
   两个RC常数一样的电稳,被PWM前后沿触发,输出分别触发RS触发器的置1和置0端。

楼主:
两个RC常数一样的电稳

还请明示 ,谢谢!

网友B:
有一种电源控制芯片叫移相全桥控制,例如UC3879或者UCC3895,可以实现电压控制移相。移相后再用单稳态触发器控制脉冲宽度,即可得到你想要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RC常数一样的电稳

还请明示 ,谢谢!

本版网友曾经贴出,由于没有找到原帖,根据我的回忆搭建附件电路。
我觉得复杂些,你看看M大推荐的会不会简单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版网友曾经贴出,由于没有找到原帖,根据我的回忆搭建附件电路。
我觉得复杂些,你看看M大推荐的会不会 ...

我在4楼所说的芯片因为使用得较少,所以相当贵。简单么倒是简单。

网友B:
如果要用简单芯片自己搭,那么首先需要一个时钟。时钟脉冲触发一个锯齿波发生电路(可以用555之类电路,也可以用触发器之类电路实现),然后设置一个比较电平,比较电平与锯齿波进行比较,即可实现一段时间的延迟,即移相(比较器输出同时使锯齿波电路复位)。改变比较电平,即可改变延迟时间,或者说改变移相角度。
取触发锯齿波电路的脉冲和比较器的输出,各自触发一个单稳态电路(可以用74HC123等,也可以用555),各自得到一个确定宽度的脉冲。

楼主:
谢谢两位!!

Captzs , 中间两个是什么IC ?有没有详细点的型号 ?

是CMOS-4000系列逻辑件,价格都很低。

网友B:
这样使用多片通用芯片,电路比较麻烦,但多片通用芯片总价也比一片UCC3895的价格低很多。

楼主:
谢谢几位的建议,原本是想只用数字芯片搞的,这样最精确。但看来光用数字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C:
作为 PWM 脉冲,移相后保持脉冲宽度不变应该是一个基本要求。

最合适的应该是由单片机来生成这两个 PWM 脉冲。频率和宽度有保障,且可有软件随意控制。
如果电路中没有单片机,用时序电路是正解。另需一个石英振荡器作为时序电路的时钟。
在对脉宽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有点怀疑是否有这样的应用)中,可考虑诸如单稳态触发器这样的开关脉冲电路。

网友D:
找一个便宜的单片机直接写IO就是了。opt的最便宜。还有0,28元flash型,sot23-6封装的4个可用引脚。

网友A:
楼主,原帖找到;如果有更简单的具体电路贴出,当然要择优而取。

谢谢!!!!

网友E:
lz,做这个波形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作为 PWM 脉冲,移相后保持脉冲宽度不变应该是一个基本要求。

最合适的应该是由单片机来生成这两个 PWM 脉 ...

说得是。
用一片具有PWM输出且时钟频率够高的单片机来实现是最省事(也可能是成本最低)的方法。但这方法要求制作者能够编程(而且最好是汇编语言),软硬通吃才办得到。

网友A:
   假如仿真软件可以设计成单电路实现单一功能,那么外行人也可以用搭建电路的办法编写程序,那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