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相序保护电路中运放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5-11):
下图是一个相序保护电路,关键元件为358运放,5脚电平正常情况下为2.12V,A、C相断开时,电平为0;
6脚正常为0V,断相时,电平约为3.89V,不明白图中的3V稳压二极管V3是如何工作的,望学习。

网友A:
这不是“相序保护电路”,是“缺相保护电路”。LM358在此不过是个比较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相序保护电路”,是“缺相保护电路”。LM358在此不过是个比较器而已。 ...

学习了,哪请再问下,358和输出端的稳压管是如何工作完成缺相保护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哪请再问下,358和输出端的稳压管是如何工作完成缺相保护的呢? ...

358作比较器用。358的6脚(R14右端)电位高于5脚电位时,358输出为低电平(大约几十mV,不到0.1V),三极管V1关断,两继电器不动作,发光管灭。358的6脚电位低于5脚电位时,358输出高电平(约7V)三极管V1饱和导通,两继电器动作,发光管亮。
至于3V稳压管V3,我认为多余,可以去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8作比较器用。358的6脚(R14右端)电位高于5脚电位时,358输出为低电平(大约几十mV,不到0.1V),三极管V1 ...

我也是一直被这个3V稳压管困惑,是不是超过3V此二极管才会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一直被这个3V稳压管困惑,是不是超过3V此二极管才会导通?

358输出当然要在3V以上此稳压二极管才会被击穿。
不过,358是作为比较器用,输出不是低电平就是高电平,高电平肯定3V以上,低电平肯定0.1V以下。

网友B:
这个运放可以不是358。如果用了“VOL”离负电源比较远的运放它还是有用的。

网友B:
这个电路如果给出不符合要求的相序会和缺相一样给出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比较缺乏迟滞作用。因此才加入R18丶C6丶ZD3v,若无ZD3v则C6作用不彰。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受教了,谢谢

网友D:
这是一个相序保护电路
358就是一个比较器
最为核心的是输入电路

网友E(2021-06-03):
请问图中的R1047K这个是什么新手不懂这个图标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