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90C51串口发送数据到串口调试助手有问题

楼主(2017-05-11):
**************************************************************************/
设置的波特率是9600,方式1。
#include<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int i;
        int j[5]={0};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j[0]=1;
                j[1]=2;
                j[2]=3;
                j[3]=4;
                j[4]=5;
   for(i=0;i<5;i++)
        {        SBUF=j;
                while(!TI);                  //µÈ´ý·¢ËÍÊý¾ÝÍê³É
                TI=1;
}
                Delay10ms(200);                  //ÑÓʱһÏÂÔÙ·¢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ES=1;
        EA=1;
        TR1=1;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我是一位一位数发的,应该输出的是01,02,03,04,05。但是输出的并不是这样。
设置数据位为7位则输出下图:
C:\Users\me\Desktop\MM1
设置为8位输出下图:
C:\Users\me\Desktop\MM2
但是在51上我设置的是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我一直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
就是设置7位的输出的是05 05 04 03 02 01 05 05 04 03 02 01 05 05。。。
8位数据位输出的是 85 85 84 83 82 81 85 85 84 83 82 81 85 8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设置7位的输出的是05 05 04 03 02 01 05 05 04 03 02 01 05 05。。。
8位数据位输出的是 85 85 84 83 8 ...

发送数据需要关闭串口中断,发送完再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数据需要关闭串口中断,发送完再打开

可是我是直接在WHILE(1)里面发的数据,并没有用到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是直接在WHILE(1)里面发的数据,并没有用到中断

前面初始化已经打开了中断,不用的话不要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初始化已经打开了中断,不用的话不要开启

试了,但是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但是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

晶振多少,系统时钟多少

网友B:
你的代码有问题,buf = j[i]  , 这也能错!

网友C:
仔细检查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代码有问题,buf = j  , 这也能错!

这个是粘贴上来的时候没粘好,实际是SBUF=j;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并不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我把方式1换成了方式3就行了。虽然是成功了,但是有大神指导为什么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并不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我把方式1换成了方式3就行了。虽然是成功了,但是有大神指导 ...

方式1   8位异步通信方式;方式3   9位异步通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式1   8位异步通信方式;方式3   9位异步通信方式。

我知道啊,但是串口调试助手那里设置的是8位数据位和一位停止位,但是单片机这边设置的是9位数据和一位停止位,单片机一旦设置成8位数据位加一位停止位就会出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但是串口调试助手那里设置的是8位数据位和一位停止位,但是单片机这边设置的是9位数据和一位停 ...

在“方式1   8位异步通信方式”,本来数据就要占8位,你将一位做了停止位,数据只有7位,传送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