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有关蓝牙5.0的那些问题……你能回答几道?

楼主(2017-05-11):
Q: CC2640在低功耗模式下对两线制串口的支持,有相关的使用例程么?
A: 可参考我们的低功耗2线UART工程(Unified NPI with UART Software Handshaking)来进行移植, 链接

Q:  cc2640 GPT 定时器 输入蒱获应怎样做 有例子代码参考吗?
A: 我们的专业技术支持论坛有专门的讨论和代码,可参考链接https://e2e.ti.com/support/wireless_connectivity/bluetooth_low_energy/f/538/t/420104

Q:  CC2640 SCE模拟UART怎么弄? 能否实现低功耗的UART?
A: 使用Sensor Controller Studio中的UART Emulator例程,直接导出驱动和firmware,再融合到蓝牙代码中去就可以了。
Q:  m0 m3 和 sensor controller之间的数据交互,如何保证数据及时性,可靠性和冲突避免?
A:  M0不需要用户编程,M3和M0之间的数据交互是蓝牙协议栈负责的,只需要M3应用程序编程完成之后,协议栈就会根据使用需求来控制M0了。Senror Controller和M3的数据交互比较灵活,可以SC编程给M3发中断事件,通过事件来通知M3处理,M3也可以采用轮询的方式来读取SC采集的数据,详细可参考用户手册

Q: 安全方面,是基于 mitm配对才有提升,不走mitm 配对流程,有提升吗?
A: 安全是一个系统问题,比如基于MITM配对,OOB配对,应用数据AES加密等,可参考以下链接:

Q:  RF走线阻抗要求多少?走线有什么规则要求?
A: 一般情况下,对于现在流行的IOT射频板来说,都用50ohm阻抗系统。关于布线规则,可以参考视频培训http://training.**/TI/video/9180  和 http://training.**/TI/video/7215

Q:  CC2640R2能加PA吗?有什么推荐PA芯片,使用中需要注意什么?
A: 可以的,TI推荐使用CC2590CC2592。 可以参考tidc-cc2650-cc2592-emk

Q: 天线的匹配是靠近天线端还是芯片端?哪里比较好?
A: 天线匹配电路是靠近天线端口的。

Q: 阻抗匹配怎么调试呢?
A: 一般情况下,需要矢量网络分析仪和储备相关的知识。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回波损耗小,带外抑制强。

Q: 匹配走线,与地间隔多少最好?
A: 这个没有“最好”的概念,是需要进行50ohm的阻抗控制的。微带线等微波信号线的阻抗控制是和微带线的宽高比相关的。

Q: 天线那一部分到地的过孔有没有什么讲究?
A: 如果问题是指表层地和主地之间的过孔的话,一般来说,越多越好。过孔距离远远小于波长。

Q: 主芯片电路PCB在设计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点?

Q:  rf的带宽多少?
A: 对于蓝牙来说,是从2400MHz~2480MHz的80MHz

Q:   天线的厚度会影响天线的性能吗?
A: 正常的铜箔厚度的变化对性能的影响可以忽略。

Q:  CC2640R2F过FCC了吗?
A: 关于认证,用户需要自己的产品去做,我们有认证好的模块提供,可参考:http://www.ti.com/devnet/docs/catalog/endequipmentproductfolder.tsp?actionPerformed=productFolder&productId=23000
另一方面,针对蓝牙认证,可参考我们的文档:

Q: 蓝牙的天线设计有什么参考实例吗?
A: 可参考我们的天线选型指南 (http://www.ti.com/lit/an/swra161b/swra161b.pdf ), 里面选好合适天线后再找对应的天线的设计文档(比如DN007  2.4G倒F天线http://www.ti.com/lit/an/swru120c/swru120c.pdf )。 另外,也可以参考我们实际一些参考设计的天线,比如launchPad, sensor tag 等。

------------------------------------------------------------------------------------------------------------------------------------------------------------------------
4月20日 增加 8个问答

Q: CC2640R2F 支持设置在具体那些信道范围内跳频吗?
A: 可参考蓝牙标准内的规定, 可搜索AFH (Active Frequency Hopping)

Q: CC2640R2F过FCC了吗?
A: "关于认证,用户需要自己的产品去做,我们有认证好的模块提供,可参考:http://www.ti.com/devnet/docs/catalog/endequipmentproductfolder.tsp?actionPerformed=productFolder&productId=23000
另一方面,针对蓝牙认证,可参考我们的文档: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How_to_Certify_your_Bluetooth_product
Q: 蓝牙的天线设计有什么参考实例吗?
A: 可参考我们的天线选型指南 (www.ti.com.cn/cn/lit/swra161), 里面选好合适天线后再找对应的天线的设计文档 ( 比如DN007  2.4G倒F天线 www.ti.com.cn/cn/lit/swru120 )

Q:  CC2640在低功耗模式下对两线制串口的支持,有相关的使用例程么?
A: 可参考我们的低功耗2线UART工程(Unified NPI with UART Software Handshaking)来进行移植 https://github.com/ti-simplelink/ble-sdk-210-extra/tree/master/Components/npi/unified

Q:  cc2640 GPT 定时器 输入蒱获应怎样做 有例子代码参考吗?
A: 我们的专业技术支持论坛有专门的讨论和代码,可参考链接https://e2e.ti.com/support/wireless_connectivity/bluetooth_low_energy/f/538/t/420104

Q: CC2640 SCE模拟UART怎么弄? 能否实现低功耗的UART TBD-Barbara
A: 使用Sensor Controller Studio中的UART Emulator例程,直接导出驱动和firmware,再融合到蓝牙代码中去就可以了。

Q: m0 m3 和 sensor controller之间的数据交互,如何保证数据及时性,可靠性和冲突避免?
A:  M0不需要用户编程,M3和M0之间的数据交互是蓝牙协议栈负责的,只需要M3应用程序编程完成之后,协议栈就会根据使用需求来控制M0了。Senror Controller和M3的数据交互比较灵活,可以SC编程给M3发中断事件,通过事件来通知M3处理,M3也可以采用轮询的方式来读取SC采集的数据,详细可参考用户手册

Q: 安全方面,是基于 mitm配对才有提升,不走mitm 配对流程,有提升吗?
A:  安全是一个系统问题,比如基于MITM配对,OOB配对,应用数据AES加密等,可参考以下链接:

第一批问题:
Q: 怎么读取RSSI值?
A: 可参考我们的软件例程Simple_Central, 里面有示例;
(SDK下载后安装路径 C:\ti\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00_00_22\examples\rtos\CC2640R2_LAUNCHXL\blestack\simple_central\tirtos\iar)
具体相关的函数及EVT可参考:
SimpleBLECentral_readRssiHandler
SimpleBLECentral_processAppMsg
SBC_RSSI_READ_EVT;

Q:  BLE 4.2 比 BLE4.1 和 BLE4.0 的数据传输速度翻倍提升,具体如何实现?
A: BLE4.2协议增加了一个数据长度拓展的特性,允许控制器在一个包内发送高达251Bytes的应用数据,而BLE4.1协议限制在27Bytes;
具体可参考我们的GITHUT上的实例工程和文档:

Q: 有支持Mesh的计划吗?
A: 我们会在SIG合作,在SIG发布MESH后再推出TI的符合SIG标准的MESH
Q: 蓝牙5.0的射频方面有哪些改变?相比之前的会关注哪些指标呢?
A: BLE5.0协议的主要技术更新有三个,一是距离方面可以扩大4倍距离 (通过编码实现);二是速度方面可以快2倍(更快的PHY速率);三是增加广播拓展特性,用户广播包能包含更多的信息;

Q:  CC2640的IO数量是多少?
A: CC2640有3种封装,4x4, 5x5, 7x7,各最多支持10,15,31个GIPO. 我们CC2640R2F除了上面的三种封装,还添加了2.7x2.7发超小WCSP封装,有14个GPIO;数据手册有内涵,详情参考:http://www.ti.com/cn/lit/gpn/cc2640r2f

Q: 比较关心低功耗的解决方案,一个要使用10年8年的终端,有类似的方案吗?
A: 蓝牙功耗主要因素一个是芯片层面,一个是应用层面,还有一个就是系统层面;芯片层面,CC2640的RF具有极低的发送和接收功耗, 且内置低功耗的M3处理器;应用及系统层面,这里我们的一个10年产品周期,由纽扣电池供电的温湿度传感器设计可参考:TIDA-00374; 同时,学习我们针对蓝牙功耗的文档也会对你设计有帮助:swra478

Q:  R2版本的CC2640跟R1版本的CC2640除了在Code空间上有区别,还有其他功能区别吗?
A:  CC2640R2FCC2640相比,出了能够额外提供~42K空间外,能够支持BLE5.0协议和拥有超小的2.7x2.7的WCSP封装是他的另外两大特性!
Q:  cc2640还是用ccdebug去烧录程序?是否支持j-link?
A: CC2640是ARM内核,能够支持的烧录工具有:XDS100v3, XDS200, IAR I-Jet and Segger J-Link
Q:  cc2640R2支持Homekit吗?
A: 我们的CC2640 和CC2640R2都支持,我们有完善的低功耗M4处理器MSP432+CC2640 Homekit方案。详情请参考链接:

Q:  CC2640支持无线升级 (OTA)吗?
A: CC2640支持片内及片外OAD,拥有完整的例程及说明文档;请下载我们的蓝牙开发SDK,目录有惊喜:
C:\ti\simplelink_cc2640r2_sdk_1_00_00_22\examples\rtos\CC2640R2_LAUNCHXL\blestack
文档里面有详细说明

===================================================================================================

亲爱的工程师,很高兴您参加蓝牙解决方案的线上研讨会;为了能提供更好的后续服务,我们希望获得您的宝贵的建议,我们将在回复以下问题并在评论区提供建议的用户中抽取10名幸运者赠送精美礼品。

戳我参加活动

或者点击以下链接查看: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wireless_connectivity/bluetooth/f/103/t/129366.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