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用单片机的一个引脚输出一个PWM波,用PWM波去控制输出4—20ma的电流。

楼主(2017-05-12):
先弄清楚对应关系

网友A:
PWM波,然后RC生成模拟电压,然后弄个跨导放大器不就行了?

网友A:
跨导放大器可以用过运放输出控制MOS导通,U控制I,MOS工作在线性区域。

网友B(2019-06-17):
这个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C:
用法拉电容就可以的 大电流放电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