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教: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正向压降

楼主(2017-05-11):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今天公司买进一批Vishay的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IQC测试时发现,有10%的二极管正向电压大于
1V。但是我的理解是,瞬态抑制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和普通二极管没有什么区别。这批货是从贸易商手上购买的,会
不会是假货?型号为SMCJ33AHE3/57T,还是汽车级的。以前没遇到这种问题,迷茫。

网友A:
测试电流多大?如何测试的?最好看看手册中IV曲线。

网友B:
不提电流就说二极管的压降的就是耍流氓

网友C:
Vishay 产品规格书 参数表格下有个 Notes,(6) VF= 3.5 V at IF= 25 A (uni-directional only),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电流多大?如何测试的?最好看看手册中IV曲线。

用两种方法测试:一种是直接用福禄克17B+测试,VF约为0.56V;另一种方法是串联一个2K欧姆的电阻,再接12V的电源,VF约0.7V。
有疑问的二极管,用万用表测量VF=1.12V;串2K电阻加12V电源,电压约为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两种方法测试:一种是直接用福禄克17B+测试,VF约为0.56V;另一种方法是串联一个2K欧姆的电阻,再接12V ...

如果离散性很大,且在同类产品中非普遍现象,那就可以判定是货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离散性很大,且在同类产品中非普遍现象,那就可以判定是货质问题。 ...

版主,昨天换了一批货,没出现这种情况。Vishay的TVS假货太多,还是不放心。会不会有以下可能:
里面有叠料,相当于两个TVS串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昨天换了一批货,没出现这种情况。Vishay的TVS假货太多,还是不放心。会不会有以下可能:
里面有叠 ...

你说的“叠料”是指内部两个管芯串联么?那不可能,因为那样做会使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现有的生产线都不兼容了。离散性很大,说明材料或生产工艺存在严重问题,同时质检形同虚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叠料”是指内部两个管芯串联么?那不可能,因为那样做会使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现有的生产线都不兼 ...

谢谢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