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估算MOS管的驱动电流?

楼主(2017-05-11):
如何估算MOS管的驱动电流?
如何计算BSD316SNL6327XT 驱动电流

楼主:
请参考附件的MOS管,看看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我现在用20MHZ的频率去驱动MOS的GS端,7V的电压,需要算这个驱动电流有多大,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根据你驱动GS电压的上升速率和充电量来计算。
看BSD316SN的规格书,Vgs=5V时Gate charge total是0.6nC。
20MHZ是50ns,假设充电时间是25ns,恒流驱动,则
I = 0.6*10^-9 / 25*10^-9 = 0.024A = 24mA。至少要24mA驱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