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对值电路的问题

楼主:
根据网上的典型绝对值电路,自己搭了一个。左侧输入端接交流信号,目的是正的交流电绕过第一个放大器,接入第二个同相放大器,负相交流电先经过反向放大再接入同相放大器,但是最后仿真的结果只是把输入信号反相,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希望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该怎样更改

楼主(2017-05-11):
图中的电路元器件是随意选的

网友A:
你应该是抄错了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抄错了图了。

那正确的该怎样改

网友B:
根本不能工作的电路。

“根据网上的典型绝对值电路,自己搭了一个。”
确定没有copy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正确的该怎样改

这个版块的精华帖里面应该有,你要自己找了。
我只知道你这图不对,对的什么样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块的精华帖里面应该有,你要自己找了。
我只知道你这图不对,对的什么样我也不清楚。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A:
里面没有你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没有你那个。

好的,我试试看,主要想自己动手试试,可能之前对典型电路理解有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正确的该怎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正为双电源,以及D4短路,就可以了。上个月11楼的m叔有贴过一张用単电源的○ ...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还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