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11):
两级反相放大,还要使用单电源?可能吗?

网友B:
你用单电源得到负电压,一点都不会怀疑么?

网友C:
正电源能输出负电压 —— 这应该是这款仿真软件的问题。

浅尝即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单电源得到负电压,一点都不会怀疑么?

恩昨晚有点糊涂了。仿真软件出了bug。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