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中的代码保护与EEPROM保护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7-05-11):
代码保护与EEPROM保护的地址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设定这两个保护位?代码保护是防止代码被读出,那EEPROM呢?

网友A:
顾名思义EEPROM保护就是不让EEPROM数据读出。
通常代码肯定是设置保护的,EEPROM就是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了,例如版本以及其它一些辅助信息就可以不设置保护了。
你所说的两个保护的地址是一样的,可能只是数据一样,实际指代的是不同的存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顾名思义EEPROM保护就是不让EEPROM数据读出。
通常代码肯定是设置保护的,EEPROM就是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了, ...

同一物理地址怎么可能对应不同的存储空间?

网友B:
FLASH和EEPROM在芯片内部就是分开的两个存储区域,分开进行保护设置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C:
EEPROM保护就是不让EEPROM数据读出。
通常代码肯定是设置保护的,EEPROM就是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了,例如版本以及其它一些辅助信息就可以不设置保护了。两个保护的地址是一样的,可能只是数据一样,实际指代的是不同的存储空间。QQ:459023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