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简单的分压电路与实际电路差别很大,求解

楼主:
仿真图中的正弦信号在实际电路中是通过ICL8038生成的,另外两个电阻在实际电路中都是用的10毫欧的康铜电阻,但是实际示波器测得波形很乱,没有仿真的效果。很是郁闷,求大神指点一二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仿真波形图

仿真波形图

网友A(2017-05-12):
现实情况远比仿真的环境复杂。
先看看ICL8038产生的正玄波是否正常,然后还有工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实情况远比仿真的环境复杂。
先看看ICL8038产生的正玄波是否正常,然后还有工频干扰 ...

正弦波出来单独测过是正常的,就当第二个康铜电阻接地的时候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弦波出来单独测过是正常的,就当第二个康铜电阻接地的时候就不正常了 ...

说明干扰来自地

网友B:
来来凑凑热闹。

楼主:
我在实际电路中把10毫欧的电阻换成500欧的电阻之后波形显示是正常的,没换之前示波器显示的不稳定的方波,而且幅值下降很多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因为大电阻换成小电阻的时候,ICl8038产生正弦波的驱动能力不足,导致幅值下降和波形变异。  我将ICL8038产生的正弦波幅值减小之后波形正常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波形的毛刺很多,由于之前正弦波幅值很大的时候这些小毛刺被忽略了,现在幅值降下来了所以毛刺就更明显了。现在在寻找解决毛刺的办法!

网友C:
考虑加上一个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加上一个功放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