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单步仿真,进入函数返回必然进入hardfault,为什么

楼主(2017-05-11):
请问大家,最近用GD32F150,每次单步仿真,在任意子函数设置断点,单步执行,程序返回必然进入hardfault中断,但是如果全速执行,程序又可以正常执行,还请问问有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谢谢~

网友A:
好诡异的问题,莫非是不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诡异的问题,莫非是不支持吗?

我用网上的方法定位hardfault,发现程序每次都返回到一个毫无关系地址 ,地址的内容全是FFFFFFFF。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的,跑一个毫无问题的函数到末尾就莫名其妙的跑了一段不知哪里来的汇编死掉。用st的跑就没问题。好诡异,感觉是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的,跑一个毫无问题的函数到末尾就莫名其妙的跑了一段不知哪里来的汇编死掉。用st的跑就没 ...

是的,就是这个情况~很莫名其妙

网友C:
这么神奇,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硬件debug引起的

网友D:
很少一部分是硬件资源的分配上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硬件debug引起的

对的,我就是硬件debug引起来的,难道你也遇到过吗?怎么能解决啊?

网友E:
进入hardfault中断的我也遇到过的,多半的是硬件上带来的

网友F:
跟楼上情况相似,,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把精简配置上都检查一遍的。

楼主:
想了想还是,改成ST的单片机了,因为pin to  pin ,好改,等以后在玩GD吧

网友G(2022-04-18):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的,跑一个毫无问题的函数到末尾就莫名其妙的跑了一段不知哪里来的汇编死掉。用st的跑就没 ...

我也是这种情况,请问有大佬解决过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