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帮分析一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7-05-12):
左边是输入的脉搏信号,只有几十个毫伏这样,右边是输出是采样信号,中间是滤波放大电路,不懂分析,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电路有点问题,C3和C12电容相同,能通过C3的信号,肯定能通过C12,应该没什么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电路有点问题,C3和C12电容相同,能通过C3的信号,肯定能通过C12,应该没什么信号输出。 ...

C12就是把高频引导到地呀

网友B:
建议楼主用仿真系统看下,这种多阶滤波电路,传输函数不好计算的

网友C:
仿真下吧,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