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一节锂电池电压升到12V 求推荐一款DCDC升压IC 输出电流1-2A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12):
但要知道你输出是多少伏,现在DCTODC转为5V2A的IC很多的,比如CX85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要知道你输出是多少伏,现在DCTODC转为5V2A的IC很多的,比如CX8509. ...

输出电压12V
输出电流1~2A

网友A:
用这个IC应可以XL6007 SOP8L

网友B:
单芯片 集成MOS 的估计都没这能力的
12V 2A 24W
锂电 端电流至少7-8A
找外MOS 的控制芯片来做 才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芯片 集成MOS 的估计都没这能力的
12V 2A 24W
锂电 端电流至少7-8A

还真的有这样的芯片
只要锂电池能能支持输出那么大的电流即可,参考TPS61088、SGM6610

网友B:
查了下TPS61088 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D:
NGW5000符合你的要求,张生-317134945

网友E:
锂电池有这么大电流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有这么大电流的吗?

这种一般都是双节锂电池并联,本身锂电池容量就比较大,所以还是没问题的。
20W~30W功率的便携音响,就是那种全国各地小区都让年轻人深恶痛绝的广场舞用的音响,很多都是用双节大容量锂电池升压来设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都是双节锂电池并联,本身锂电池容量就比较大,所以还是没问题的。
20W~30W功率的便携音响,就是 ...

见过的都是串联用的,充电还不挂平衡充,充电电路是大二极管0.5欧姆大电阻,9v电源,,还有些是三串的,

网友G:
你这个电路功率不小。一节锂电就算按4V来计算,要输出12V*2A=24W,需要3A电流

持续时间短还好,时间长了电池顶不住的

网友H:
到TI,MPS,TD,XL网站上查一大堆

网友I:
FP6299可以,做快充使用

网友J(2018-06-25):
ZCC9428
    产品特点:
1.本产品为高效率同步升压驱动芯片:
          7.4V升到12V 2A效率高达95%,可达4A稳定输出(典型值)
          12V升到24V  2A效率高达94%,可达4A稳定输出(典型值)
2.宽电压输入范围:3.0V~30V输入,可满足多种供电源升压
3.输出电压可调,最高可以输出35V电压
4.输入隔离功能,若输出端短路,通过外部MOS自动切断输出
5.芯片停止工作时电流<1uA
6.完全符合Intel Thunderbolt Power Spec.
7.芯片还包括欠压锁存,过流保护和过温保护
8.采用SOP16封装    QQ1:2863548732;    qq2 : 402572194

网友K:
你好,我司SL4008 可以参考一下,改变一下电池的串并方式,这款芯片的负载能力强大  李生QQ2355368877
概述:
SL4008 是一款专为升压、升降压开关电源设计的专用DC-DC控制器芯片。
SL4008典型应用支持5-40V输入电压范围。通过扩展输入供电,也可以支持100V以上的输入电压范围。
芯片采用固定频率的PWM控制方式,并在轻载条件下自动降频提高转换效率。
芯片内置高精度误差放大器,振荡器,以及频率补偿电路,简化了外围设计。芯片内置过流保护以及EN脚关断功能。
芯片工作频率可通过一个外接电阻调节,方便根据不同应用设置系统工作频率。
SL4008内部集成了软启动以及过温保护电路,减少外围元件并提高系统可靠性。
SL4008采用SOP8封装。
特点:
宽输入电压范围:5V~100V
高效率:可高达95%
固定工作频率,频率可外接电阻设置
EN脚关断功能
FB采样电压:1V
内置频率补偿
内置软启动
内置过温保护
内置限流功能
SOP8封装
应用
EPC/笔记本车载适配器
升压、升降压转换
手持设备供电

网友L:
内置MOSFET的升压芯片要注意,电流参数一般标的是输入侧的,也就是要,要根据具体的输出输入电压和大致的效率来换,实际输出端的电流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