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1110进入PM3模式后重新上电唤醒问题

楼主(2017-05-12):
最近看看CC1110的低功耗模式,在进入PM3模式后,断电重新上电貌似没有复位还是PM3模式?只有通过CC调试器上的复位才能复位。
想确认下是不是重新上电也不能唤醒,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A:
重新上电应该可以复位,估计芯片内部代码被修改?或者复位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