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泰克示波器DPO4034B的最大输入电压、电流?

楼主(2017-05-12):
手册没看到有关最大输入电压、电流的参数,求这款示波器最大能测量多大的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只有最大输入电压,没有输入电流 ! 最大输入电压是300V Rms

有不懂得可以问我

楼主(2017-11-17):
引用 网友A:
只有最大输入电压,没有输入电流 ! 最大输入电压是300V Rms

示波器能够测试的最大电压是由探头决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