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关于rs485冲突检测

楼主(2017-05-12):
       1. 我现在用的ATSAM3x8h,想要用RS232转RS485,现在想实现rs485发送的冲突检测的过程,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A:
靠协议,按照协议通信不会冲突

网友B:
软件上控制

楼主:
@ningling_21  使用的是什么协议? 是自定义的还是有对应的协议?

网友C:
有双向的485

网友A:
引用 楼主:
@ningling_21  使用的是什么协议? 是自定义的还是有对应的协议?

典型的通信协议如MODBUS等

网友D:
冲突规避检测。
如果要求高就用二个485芯片,一个负责收,一个负责发。
消息发送的时候, 负责接收的芯片判断是否成功消息是否成功发送,如果没有就是有冲突。延时再发。

如果要求不高,就用消息握手的方式判断。 A给B发送消息后,B必须要有回复,没有指定时间没有收到,A就重复发送。

网友E:
用RS422,或者自定义通信协议,标准协议也好

网友F:
一般主从模式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G(2017-07-03):
软件上如何控制才能实现冲突检测? 请教下有没有处理的流程图或者demo?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靠协议,按照协议通信不会冲突

目前想要用这种多主机的冲突检测方式实现?请教下有没有相关的流程或者demo么!

网友H:
楼主可以搜一搜,

* CSMA/CD(carrier sense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detection)带冲突检测的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协议:
* 1.系统中设置定时器作为延时计时器,他有两组延时参数。一组用于侦听网络是否空闲,一组用于数据碰撞冲突延时等待。
* 2.每次接收中断时,设置网络忙标志,并给定时器重装延时参数,该参数的值应保证只要有节点发送数据,定时器就不会溢出。
*   若所有节点停止发送数据,定时器将溢出进入中断,并停止计时及清除网络忙标志,表示网络空闲。
* 3.发送任务函数若有发送任务,将在网络空闲时启动发送,发送数据时自身接收中断将进行数据碰撞冲突判断。
*   发送任务函数每发送1Byte数据时,将该数据存入一个临时变量中,发送这一数据的同时,自身接收程序也会接收到这一数据。
*   将接收到的数据与临时变量中的数据进行比较,若相等,表示数据发送成功,否则,表示发生冲突。
* 4.若检测到数据碰撞冲突,将立即停止发送,并给定时器设置一个随机延时值,延时结束若网络空闲将重新启动发送。

网友H:
参考这2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