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退饱和 二极管检测和电阻串检测的区别?

楼主(2017-05-12):
为什么有的是用 二极管检测,有的是用电阻串检测的呢?

网友A:
目前IGBT短路保护主要是两种方式:

1)有源嵌位,主要检测器件TVS,通过吸收母线尖峰电压的能量去门极减低关断的速度

2)还有一个是检测IGBT本身的饱和压降,二极管嵌位,比较器等电路完成,事先设定要保护的饱和电压;

我还没有听说过直接用电阻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