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模拟信号隔离

楼主(2017-05-12):
本人学生狗,最近在实验室做一款采集板,所采集的信号是20路IGBT驱动信号,切换频率在5K-15K之间,要求尽可能精细记录脉冲变化。我对模拟隔离这块搞不太清楚,求助将采集的驱动信号和我采集板前端调理电路进行模拟隔离的方法。

网友A:
这个要求不低啊,做示波器阿,可以找找示波器模拟采样的资料

原来用线性光耦隔离60k的 正弦波,用的是 HCNR201(型号不知道对不对了),但是20K的方波不知道失真会怎么样

https://www.broadcom.com/product ... rity-analog/hcnr201

网友B:
“所采集的信号是20路IGBT驱动信号”
既然是IGBT驱动信号,需要保持线性吗?
如果采集开关量,那只需要光耦速度足够快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不低啊,做示波器阿,可以找找示波器模拟采样的资料

原来用线性光耦隔离60k的 正弦波,用的是 HCN ...

我是用AD7606和FPGA做的同步数据采集,这种频率的IGBT驱动信号用线性光耦做隔离的话,采集的数据画的波形记录的脉冲变化会失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采集的信号是20路IGBT驱动信号”
既然是IGBT驱动信号,需要保持线性吗?
如果采集开关量,那只需要光耦 ...

我师兄给我的需求说明就是说的“尽可能精细地记录脉冲阶跃变化的过程”,用高速光耦可以满足吗,可以推荐一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AD7606和FPGA做的同步数据采集,这种频率的IGBT驱动信号用线性光耦做隔离的话,采集的数据画的波形 ...

不清楚

igbt驱动信号类似于方波,你看一下线性管够的带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师兄给我的需求说明就是说的“尽可能精细地记录脉冲阶跃变化的过程”,用高速光耦可以满足吗,可以推荐 ...

“尽可能精细地记录脉冲阶跃变化的过程”,猜测是要传输脉冲前后沿宽度、过冲等等。
如果是这样,高速光耦不能提供线性传输,不能用在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可能精细地记录脉冲阶跃变化的过程”,猜测是要传输脉冲前后沿宽度、过冲等等。
如果是这样,高速光 ...

麻烦能不能推荐一款满足条件的线性光耦,今天我查了一款LOC111不知行不行

网友C:
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先ADC采集信号,然后再将数字信号通过隔离器送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能不能推荐一款满足条件的线性光耦,今天我查了一款LOC111不知行不行 ...

对线性光耦型号我不熟悉。

9楼意见值得考虑。

网友D:
不要隔离模拟端.隔离数字端. adc 不隔离.不过成本也不低呢.

网友E:
最好的办法是使用成品隔离探头

一般都是隔离数字信号,模拟信号不好搞

网友F:
IGBT的驱动不是完整的方波,考虑到软启动,会有一个上什过程,之前研究电磁炉的时候观察到的

网友G:
你这要求高了去了...

我很奇怪这个题目主人的真实需求

网友H:
要求尽可能精细记录脉冲变化。

这不是一个合适的规范,因为没有量化。

合适的规范应该是信号的带宽。
下面这个产品介绍中有确定带宽的方法供 LZ 参考:
TBS1022数字存储示波器

这个项目非常锻炼人。推荐两个帖子供 LZ 参考:
设计方法 ——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测量系统 —— 六西格玛设计简介(18楼)

网友I:
示波器差分探头一个就要无数钱呢,你这一下就要20路,能做就发财了啊

网友J:
ADI的磁隔离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线性光耦型号我不熟悉。

9楼意见值得考虑。

请问大神,对基于FPGA的多通道AD同步采集的存储有研究吗,能推荐一种1M采样率多通道AD采样的高速存储方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对基于FPGA的多通道AD同步采集的存储有研究吗,能推荐一种1M采样率多通道AD采样的高速存储方案 ...

没有研究。

网友K:
感觉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