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9541的问题!

楼主(2017-05-12):
I2c, se, AC, ck, ic
/*
* Example Code for pressure reading from I2C bus
* Used microcontroller: Microchip PIC24FV32KA302
* This code is not complete! Basic I2C functions have to be added
*
*/
//Read byte from I2C bus; send master ACK-bit
char i2c_read_ack(void) //does not reset bus!!!
{
int i = 0;
char data = 0;
//set I2C module to receive
I2C1CONbits.RCEN = 1;
//if no response, break
while (!I2C1STATbits.RBF)
{
i++;
if (i > 2000) break;
}
//get data from I2CRCV register
data = I2C1RCV;
//set ACK to high
I2C1CONbits.ACKEN = 1;
//wait before exiting
Delay(10);
//return data
return data;
}

楼主:
//Read byte from I2C bus; don't send master ACK-bit
char i2c_read_nack(void) //does not reset bus!!!
{
int i = 0;
char data = 0;
//set I2C module to receive
I2C1CONbits.RCEN = 1;
//if no response, break
while (!I2C1STATbits.RBF)
{
i++;
if (i > 2000) break;
}
//get data from I2CRCV register
data = I2C1RCV;
//set ACK to low
I2C1CONbits.ACKEN = 0;
//wait before exiting
Delay(10);
//return data
return data;
}

楼主:
//Read digital pressure value
unsigned int I2CreadP_digital(void)
{
// Two bytes have to be read
unsigned char i2c_byte1 =0;
unsigned char i2c_byte2 =0;
/*****
*
* The two most significant bits of the first byte are status bits!
* They don't contain pressure value information.
*
* Encoding of status bits:
* 00: Normal operation, good data packet
* 01: Device in Command Mode
* 10: Stale data: Data that has already been fetched since
* the last measurement cycle.
* 11: Diagnostic condition exists *
*
*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see Datasheet of ASIC ZSC31014
*
*******/
unsigned char status =0;
int digital_Pressure =0;
unsigned char i2c_relevant_bits = 0;
// Initialize I2C Connection
i2c_init();
// Start I2C Communication
i2c_start();
// Send Slave Adress+Read-Bit; wait for slave ACK-Bit
send_i2c_byte(0b10100001);
//Read first byte + sending ACK-Bit
//the two MSBs of this byte are status bits!!
i2c_byte1 = i2c_read_ack();
//Read second byte without sending ACK-Bit
i2c_byte2 = i2c_read_nack();
//extract status bits from first byte
strncpy(status, i2c_byte1, 2);
//extract relevant bits for pressure value from first byte
strcpy(i2c_relevant_bits, i2c_byte1 + 2);
//calculate digital pressure value
digital_Pressure = i2c_relevant_bits * 256 + i2c_byte2;
return digital_Pressure;
}

楼主:
// Reading of actual decimal pressure value
double I2CreadP_decimal(double P_min, double P_max)
//Range setup with P_min and P_max
{
//read digital pressure value
unsigned int digital_Pressure = I2CreadP_digital();
//constant for digital analog conversion DAC = (2^14)-1
int DAC = 16383;
//calculate proportional pressure value of P_range
double prop_P_range = digital_Pressure/DAC;
/* calculate decimal pressure value out of
* proportional pressure and given range setup */
double decimal_Pressure = prop_P_range*(P_max-P_min)+P_min;
return decimal_Pressure;
}

楼主:
请问 关于 IIC 总线的 连续读写 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这个是压差传感器的官方例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关于 IIC 总线的 连续读写 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这个是压差传感器的官方例程。。。。 ...

连续写,比单独写速度快点,一般是地址后面直接跟数据就好了,但是指令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你的例程,有点看不懂,缺少写指令和写数据的函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例程,有点看不懂,缺少写指令和写数据的函数的。

确实写数据和写指令没有。函数要重新写的。

网友D:
SM9541是什么东西呢?好像一个数码管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M9541是什么东西呢?好像一个数码管型号

楼主都说了。压差传感器,用的是I2C的接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都说了。压差传感器,用的是I2C的接口。

这个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压差变送器 比如 医疗设备。

网友G(2018-08-09):
想问一下楼主,你这个官方例程在哪找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压差变送器 比如 医疗设备。

楼主这个传感器的官方例程有链接没

网友H(2018-11-06):
您好,能加个qq,或者微信吗,SM9541的问题。qq1017122008,微信18815284821

楼主:
好的 回复了个电话 楼上已经解决问题了!

好的!

网友I:
您好,我现在在调试SM9541,发现芯片没有应答,已经调了2天了,还是不能正常读取。能写好的demo吗或指导下,能否加个qq或微信939808122    13821175331谢谢了,感激不尽。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的 回复了个电话 楼上已经解决问题了!

好的!

您好,能加个qq或微信吗,想请教下关于sm9541的问题,谢谢啦

楼主(2019-01-08):
就在这里一起探讨吧!

楼主:
你用逻辑分析仪 抓取一下 你的数据 看看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