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电池保护板

楼主(2017-05-12):
(无正文)

网友A:
哪种外胶?
你不会就点的热熔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外胶?
你不会就点的热熔胶吧

肯定不是。就是电池打封装的那种硬胶。然后电池是没坏的,拆出来以后,再装回去,就正常了。烧的最严重的地方刚好对着里面的放电的MOS FET。

网友B:
把那个MOS改用Rds在几个m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MOS改用Rds在几个mΩ的

现在用的是8205,最高是40m欧姆,这个影响有那么大么?

网友B:
按照最大值4A考虑,4*4*40=640mW,这个发热量不算小也不算大,就看PCB散热设计,如果散热设计做的好,不会有问题,否则就很难保证了;相信楼主的PCB上并没有做什么散热处理吧

网友C:
可能是负载大,导致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