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7-05-12):
电路输入是mA级别的直流电流,最大是2mA,我就用2mA来仿真,通过iv转化和二级放大成0-5V送入后续ad模块。大神们看一下我的这个电路图细节上有什么问题吗?请指教谢谢啦

网友A:
R2有什么用处?

网友A:
2mA输入,一级运放足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A输入,一级运放足够了吧?

最低是几十微安

楼主:
限流。不需要吗?我不是很懂···

网友A:
据首帖,我猜测你的要求是0~2mA转换成0~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限流。不需要吗?我不是很懂···

如果反相输入端需要限流,那么同相输入端为什么不需要?

网友B:
运放学问很大,不过不建议楼主使用上面的软件,建议学习用spice进行仿真

网友C:
R2没什么用;

另外反馈电阻2端最好加个电容;
后级滤波最好二阶低通滤波,也不差个电容;

网友C:
既然是测电流,第一级运放最好用高输入阻抗的;

对电流精度要求高的话,最好做量程切换;

网友D:
R2和C1有啥用?
R2没必要,另外C1容易引起震荡;

跨阻放大器还加R2干啥?
运放选个高输入阻抗的。

网友E:
第一级是iv转换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