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网上找到一键开关机电路,两个IO可以实现开关机

楼主(2017-05-12):
网上找到一键开关机电路,两个IO可以实现开关机,我程序里写的用按键检测判断长按短按,但是开机的话按下开关系统就通电了,想要实现长按才开机,程序可以实现吗?求教

网友A:
应用方式,场合 再考虑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方式,场合 再考虑下吧

本来是想要短按一下开机,长按关机,这样可以实现。现在想改成开机也长按,我调的程序控制不了

开机后计时,超过规定时间,输出信号,否则不输出,松开就关机了

网友B:
这个太容易实现了,我还是单IO呢,这个IO接按键同时要控制电源,按键操作:按下3秒开机,短按,双击,按下3秒关机。

网友C:
我也是用两个IO来实现的。
用一个IO虽然也可以,但电路要复杂。

网友D:
这个只能通过中断来判断时间。

网友D:
中断函数里面设置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