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找到一键开关机电路,两个IO可以实现开关机

楼主(2017-05-12):
网上找到一键开关机电路,两个IO可以实现开关机,我程序里写的用按键检测判断长按短按,但是开机的话按下开关系统就通电了,想要实现长按才开机,程序可以实现吗?求教

网友A:
开机的时候    关机检测IO检测判断按的时间  如果未达到设定时间  MCU控制IO输出低电平   达到设定时间输出高电平

网友B:
可以实现,长按按键单片机上电工作,开始计时,一定时间之后 驱动图中“MCU控制IO”为高,按键松开以后,系统也上电工作;关机类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长按按键单片机上电工作,开始计时,一定时间之后 驱动图中“MCU控制IO”为高,按键松开以后,系 ...

请问 什么原理,可以说明一下吗?

这个电路的功耗 如何???

如果按键换成 干簧管之类的东西,即 常开常短的判断。。。。。

单片机没有 双边沿 中断检测,请问可以 检测出常开常闭的瞬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 什么原理,可以说明一下吗?

这个电路的功耗 如何???

1、原理即为按键按下Q1 PNP三极管的基极电压为低,Q1导通,单片机上电,这个时候单片机可以计时,计时达到后,驱动“MCU控制IO”为高,Q2导通,按键松开 Q1基极电压依旧为低,系统上电工作。当再次按下按键时,这个时候“关机检测IO”为低,你单片机检测到了,就可以驱动“MCU控制IO”为低,Q2截止,导致Q1不导通,按键松开,整个系统断电
2、功耗很低
3、换成常开常短的按键也可以,常短时上电,常断时通过检测“关机检测IO”电平(关机检测IO建议加一上拉电阻),控制系统断开,不过有这常开常短按键,这个电路感觉有点多余
4、你可以检测高低电平,但似乎脱离了这个电路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