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电路时怎么开关工作的

楼主(2017-05-12):
请教一下大家,下图电路的工作状态,继电器为TQ2-5V。
按照图中的接法,我觉得继电器的状态是单线圈磁保持。
如果是单线圈磁保持,那这个电路不是只有一个状态了么,因为需要反向的一个脉冲,开关状态才会改变?

楼主:
当GPIO为高时,电路有了回路,10为正,1为负,若是单线圈磁保持的话,当GPIO为低时,电路没有回路,继电器断电,但是因为是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开关没有变化。那这个电路不是不正常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