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ADC采样正弦波信号,信号幅度小的时候采样很不准

楼主(2017-05-12):
用的芯片是STM32F103RCT6,用来采集一个正弦信号的幅度,编写的代码是连续采样200次,取其中的最大值作为正弦信号幅度的一半,当外部输入的信号幅度为1.2V左右时,采到的值是对的,采3.3V或者GND时,值也对,但是当把正弦信号幅度降到100mV左右时,转化出来的值差的很大,直接读数在0X04xx的样子,哪位大侠来解解惑,

网友A:
放大啊,用运放,放大。

网友A:
设置多个通道,带运放的那个可以采用一个IO控制开启或关断,当小于多少的时候直接采用放大后的信号策略

网友B:
ADC应有5mV的精度,100mV出现不准的话,可以先查查信号干扰是否过大。

网友C:
干扰没处理好,或者数据处理有问题。

网友D:
STM32F103RCT6是12位ADC,最大转换值是0xfff,你在转换100mv电压时读数在0X04XX已经很大了呀。假设是0X0400,十进制就是1024了。楼主的板子转换100mV×4(400mV)就是4096,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啊,用运放,放大。

电路里面的正弦信号是幅度变化的,幅度较大的信号采的对,信号幅度下降后采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多个通道,带运放的那个可以采用一个IO控制开启或关断,当小于多少的时候直接采用放大后的信号策略 ...

,这样要改硬件,成本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103RCT6是12位ADC,最大转换值是0xfff,你在转换100mv电压时读数在0X04XX已经很大了呀。假设是0X0400, ...

不好意思,最后一句话没有听懂,0X4xx是不对啊,1.2V才0X2xx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没处理好,或者数据处理有问题。

干扰倒是值得考虑,数据我还没有处理呢,是直接读到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应有5mV的精度,100mV出现不准的话,可以先查查信号干扰是否过大。

嗯嗯,5楼也说是干扰,我把示波器带宽改全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应有5mV的精度,100mV出现不准的话,可以先查查信号干扰是否过大。

并没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没处理好,或者数据处理有问题。

,并没有大干扰,头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最后一句话没有听懂,0X4xx是不对啊,1.2V才0X2xx呢

"直接读数在0X04xx的样子"是楼主自己在贴中提及的。

网友E:
采样频率是固定的吗

网友E:
使用FFT转换一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样频率是固定的吗

嗯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FFT转换一下计算。

不会,但是问题被我找出来了

楼主:
造成小幅度采不准的原因已经被我找出来了,是电路中有个隔直电容,之前焊了0.1UF,今天换成了10UF,就采准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我还解释不了,待我理清楚了,再来回复,谢谢大家提出意见!

网友F:
小幅度采不准,如果是干扰,查信号干扰是否过大,但怎么查,很好奇

网友G:
楼主请问你这个检测正弦信号做出来了吗?

网友H:
这个只能使用高分辨率的ADC

网友H:
现在16位高度ADC芯片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你这个检测正弦信号做出来了吗?

嗯嗯,做出来了,是硬件的原因导致采集不准确。

网友I:
可以使用高分辨率的ADC

网友I:
也可以放大小信号然后采样。

网友A:
楼主嫌弃信号弱,又不愿意更改方案。。

网友J(2019-07-16):
您好 我看到您发的一个帖子上面有stm32f103rct6内置AD采集正弦波幅值的程序 您方便发给我吗?有偿谢谢您 邮箱147576457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