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想把静态铜皮修改为动态,为什么类型里面是灰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16):
你的操作不正确,在菜单中点击铜皮一栏,然后选着改变铜皮,在options中选着动态,最后点击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操作不正确,在菜单中点击铜皮一栏,然后选着改变铜皮,在options中选着动态,最后点击铜皮。 ...

谢谢,它的右键选择change和您说的是不一样的,右键那个不能修改铜皮,谢谢

网友B(2017-07-13):
shape——change shape type——option里选择to static solid,再选择你要改的那块shape就行了,感觉你前面操作不对,你的Option里不是修改shape type的状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