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无法运行 求助

楼主(2017-05-12):
ui, TI, AD, play, ROM
求解析
电子时钟程序,如下是部分程序,想保存一个数据,调用保存时无法运行被调用的保存子程序
#define  EEPROM_TIMER_GEWEI   0x02
uint16 g_u8LedDisplayBuffer[6] = {0,0,0,0,0,0} ;

SaveIntDirect(EEPROM_TIMER_GEWEI,g_u8LedDisplayBuffer[4] );  //调用

void SaveIntDirect(uchar Addr,uint Data)
{
  uint ReadData;

  uint i;

  do
  {
     while(!ISendStr(0xa0,Addr,(uchar *)&Data,2));

      for(i=0;i<5000;i++);

      while(!IRcvStr(0xa0,Addr,(uchar *)&ReadData,2))
      {
         for(i=0;i<100;i++);
      }
  }
  while (Data!=ReadData);
}

网友A:
说实话,你的while太多了,很有可能碰到某一句就卡在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你的while太多了,很有可能碰到某一句就卡在那里了。

谢谢,这个存储程序是别的产品考过来的,我只是拿来用,求大神指点,什么原因会卡住

楼主:
求回复 求指点 求求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