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单片机IO直接驱动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7-05-12):
我用STC的两个IO可以输出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可以点亮一个数码管的一段。(分别都设置为输出)。用32位的片子,为什么就不可以了呢?是和单片机的内部结构有关呢?(3.3V的stm32和5V的M0都试过,都无法点亮)
@NE5532 @airwill

网友A:
IO可推挽吗?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没有配置对,这样其实并不好,电流大了对芯片并不好

网友C:
从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 3.3V 的mcu, 可能因为电压低而亮度不够.
另外输出驱动能力可以配置成强驱动. 如 STM32 的 50Mhz 输出.
可以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看看输出信号的情况, 看看输出状态有没有设置错误

网友D:
不知道你的图怎么连的

网友E:
你的线路是怎么接的?

网友F:
可以上网了解一下锦锐MCU,带LED/LCD驱动的8位单片机,Flash的!

网友G:
像STC这样的8位机IO直接驱动数码管没有任何问题,只要驱动电流符合要求就行。
对于32位的,则大的驱动电流可能会影响其性能。

网友H:
手册给出的io驱动能力分别是多少?注意还要看驱动电流对应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airwill @NE5532 @ayb_ice @mmuuss586 @turingo @coody
找到问题了,数码管正负极搞反了,低级的错误。但是为什么拿万用表测量通断档测量的数码管的正负极,为什么和拿二极管档测量的结果是相反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airwill @NE5532 @ayb_ice @mmuuss586 @turingo @coody
找到问题了,数码管正负极搞反了,低级的错误。但 ...

这和万用表的内部测量电路有关;

而且不同的万用表测试出来结果也不一定一样;

电阻档测试出来可能是阻值比较大,二极管档就是电压比较高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和万用表的内部测量电路有关;

而且不同的万用表测试出来结果也不一定一样;

是呀。我以前用的万用表都是拿通断档测得,这个新买的万用表结果是反的,导致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