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MCU做FFT结果不准确问题

楼主(2017-05-12):
请教各位用MCU做FFT的结果比MATLAB的结果大了16倍,这会是什么问题呢?怎样用MATLAB或者什么方法可以查到原因呢?求教大家啊,感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叙述问题,别人也分析不出来的,贴下代码,我看看你做的对不对。

网友B:
如果是一直为16倍的话,那我估计是你用了matlab的fixdt的数据类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直为16倍的话,那我估计是你用了matlab的fixdt的数据类型了。

用了256个1测试了一下,结果第一个值是4096,应该不是MATLAB的问题。测试值定义为16位整型,送到SRAM中定义为16位实数,转换为24位复数,窗系数设置了256个32767,会不会是数据长度的问题?

网友C:
单步仿真看看呢,看下数据在哪一步出错的,倍数关系感觉误差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