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的USB线连接移动硬盘电脑没反应,可是短的就可以

楼主(2017-05-12):
长的USB线连接移动硬盘电脑没反应,可是短的就可以

网友A:
各有各的优势与应用领域的侧重点的吧。。

网友B:
长的,控制电平衰减了?

网友C:
长的?什么意思??????????????

网友D:
这还用说,长的电缆信号的质量下降,信号传输已经出现错误啦。

网友E:
不但是信号质量下降,供电也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吗,用那种很短的usb头就可以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 虽然没有很专业的回答 但也很感动

网友G:
1.线缆需要是符合USB 关于cable和connector的spec的线材。
2. USB部分的硬件设计需要符合兼容性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