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dsp2407来控制mx7705的spi串行方式的实例

楼主(2017-05-12):
(无正文)

楼主:
满足dsp控制7705的spi就行

网友A:
dsp里面应该有spi的通信方式

网友B:
是啊,你可以设置为中断来实现!

网友C:
是的, 是的

网友D:
设置SPI读取数据

网友E:
http://www.21ic.com/app/control/201408/596417.htm

网友F:
使用IO模拟SPI不行?

网友:
具体的来说dsp2407内部的SPI通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ttp://www.21ic.com/app/control/201408/596417.htm

这个没有实际的参考代码

网友E:
这个在TI有SPI的例程参考。

网友F:
模拟的SPI方便调试。

网友:
串行通信是比较简单的通信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