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电平造成的?

楼主(2017-05-12):
P1.7使用上升沿触发中断。在仿真运行时,在外部还没有加上中断信号时,会进入一次中断。每次都是这样,是不是由于仿真过程中I/O管脚有上升电平造成的?

网友A:
接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呢

楼主:
比如对双极性电压信号转换到单极性输入的ADC,需要对输入电压加一个适当的偏置电压,抬高到正电压范围

网友B:
先清标志位?

网友C:
直接接地或者接高电平,看看还能进中断不?

楼主:
通过1K电阻上拉,还能进去呀,怪了

网友D:
是不是程序出问题了

楼主:
由于有一句P1IFG |= 0x00引起的,修改为P1IFG = 0x00就可以了。

楼主:
P1IFG |= 0x00与P1IFG = 0x00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E:
P1IFG |= 0x0; 这一句什么用也没有啊,寄存器内容保持不变啊。

网友F:
是啊,P1IFG =  0x0; 将寄存器清零。

网友G:
是有区别的
|=是读改写
=直接赋值,是不会有读操作的

网友H:
这些操作如果针对RAM是没有实际区别的

网友B:
对,但针对SFR可能就不一样了,具体的取决于SFR说明

网友I:
楼主可以运行时候通过修改DIR标志位,从引脚输出功能切换到输入的时候也会有IFG标志位置起,
所以写代码要注意清标志,在初始化的时候就清标志。

网友I:
另外如果全速仿真还是有异常的中断,可以单步执行,实时查看寄存器中标志位的的变化情况。
不用的I/O引脚尽量设置为输出为低电平,防止浮动引脚的异常干扰

网友D:
这个需要在输入信号上做下滤波处理的吧。。

网友F:
注意好电平信号的状态的,,该高就高,该低就低的。

网友G:
是状态不明还是?

网友J:
不需要中断就不要配置这个函数了。

网友K:
这个能够触发就是外部有信号干扰。

网友L:
使用上啦电阻试试

网友M:
上升沿触发应该是有毛尖信号。

网友N:
你测量了引脚的点呀 变化了吗

网友J:
检测硬件电路是否虚焊

网友K:
使用示波器测一下信号引脚

网友L:
IO的电压信号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M:
看看楼主的信号电压怎么样

网友N:
IO引脚怎么处理的

网友O:
这个都是电源干扰吧。

网友P:
可以添加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Q:
这个上升的电平不太一样的。

网友R:
P1.7连接的什么其他外设吗?

网友O:
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P:
添加104电容吸收干扰信号

网友Q:
上升电平就是电源有干扰造成的。

网友R:
P1.7可能有外设造成的信号误触发。

网友M:
这个是误触发了中断信号。

网友M:
设置P1.7默认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