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里面能写操作系统吗

楼主(2017-05-12):
DSP里面能写操作系统吗

网友A:
当然能了

楼主:
常用什么了?

网友A:
支持linux
不过用DSP跑linux是浪费

网友B:
想用操作系统用omap吧

楼主:
linux?详细点

网友C:
可以移植操纵系统。

网友D:
什么型号的DSP

网友E:
TI不是有TI-RTOS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支持linux
不过用DSP跑linux是浪费

哪个DSP芯片支持Linux?

网友G:
可以跑系统,有现成的系统。

网友C:
自己移植ucos操纵系统就可以。

网友D:
有的DSP可以实现嵌入式操作。

网友E:
现在关于TI-RTOS系统的资料比较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支持linux
不过用DSP跑linux是浪费

做一个FREERTOS就可以

网友G:
ucos或者RTOS都可以实现。

网友A:
DSP好像只能跑跟BIOS差不多的OS吧。

网友H:
学习了,DSP还能有操作系统

网友I:
为啥一定要DSP跑系统呢
哈哈
太浪费了

网友J:
linux核很小
norFlash就可以存

网友K:
uC/OS-II也可以,刚刚移植成功。

网友L:
TI有提供它的DSP专用的实时操作系统叫做BIOS

网友L:
肯定能上操作系统的,一个普通的51单片机也能跑上系统!

网友L:
不过还是要看是哪样的操作系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可以直接移植ucos系统。

网友:
现在的DSP也有bios可以操作。

网友M:
可以移植ucos操纵系统的。

网友M:
TI-.RTOS也能够移植吧

网友N:
能够移植ucos或者RTOS

网友N:
有的DSP可以跑相关的linux程序。

网友O:
移植TI-RTOS可以吗?

网友O:
DSP算法需要操作系统吗?

网友P:
可以做系统的移植

网友P:
可以跑linux的系统。

网友Q:
写操作的是很正常的,有啥不行么

网友R:
TI的不是有自己的操作系统么

网友S:
这个只要操作系统所需要的相关资源OK的就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准备使用什么嵌入式系统

网友:
可以自己移植linux或者ucos rtos